第一次设计电气柜不知道接线端子排应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6-07-10):
第一次设计电气柜不知道接线端子排应该怎样设计:
1、哪些地方需要加端子排?
2、端子排应该怎样编号比较规范?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文档可以让小弟学习一下

楼主:
比如像图片上的端子X1_1,X1_7,X1_13一端都要连接L1吗,整个项目用的很多L1这样会不会很麻烦,还是说我直接用一端子排是完全短接的,只需引入一次L1就可以了

网友A:
端子要对应图纸才能明确;端子主要作用用于导线的转接,如柜外的线经端子引入柜内,是起过渡或隔离作用的;端子的标号是标示接线位置的,最规范的端子标号是:端子牌号--导线引来的位置号,如J101--1KM1,J1代表第一排端子,01代表端子排的第一位,--1KM1代表导线来自1#接触器(KM)的1号接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