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电机也可以倒转的!

楼主(2016-07-10):
单项单项电机正反转控制,单项电机也有正反转控制的方式!单相电机改变转向的原理是:副绕组的电流超前或者滞后于主绕组便可以正传或者反转。根据这个原你可以调换主绕组或者副绕组的接线端即可。

网友A:
老式波轮洗衣机就是使用这样的电机和控制。单相电容电机能反转的条件是主、付绕组对称。

单相为什么总有人写成单项。写成“三项交流电”像话吗?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