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求助B140 串口通信 回显乱码问题

楼主(2016-07-10):
刘工:

  您好,我现在用DMC-B140进行控制,我采用的是串口操作,通过串口调式助手发送控制指令到控制卡,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编写的一段程序是控制电机以PA方式转动,并且回显一个ok,在Galiltools里执行是可以收到回显信息,但是用串口调式助手发送控制指令,电机是按指令运动,但是回显的信息是乱码  下面附上下载到控制卡里的程序;

  #A

  AC 5000

  DC 5000

  SP 5000

  PA 5000

  BG A

  MG"OK"

  EN

下载之后我在galiltools里面发XQ #A加回车是可以收到OK的回显信息并且电机按要求转动,但是在我的串口调式助手 XQ #A加回车发送,电机虽然是按要求转动,但是串口调式助手接收到的信息是乱码(ascii码形式接收),请问是什么情况?麻烦刘工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需要您明确一下,所谓的“乱码”具体是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您明确一下,所谓的“乱码”具体是什么内容。

麻烦刘工看下,我的程序和串口调式助手回显的乱码如下图

照道理说回显的应该就是OK,电机也按要求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回显是乱码麻烦刘工指导下

网友A:
这个不是乱码,是正常的输出。

第一个3A(“:”)是控制器上电后自动从串口输出的,然后是您程序中可以要求输出的CF(4F “O”) CB(4B“K”),最后是回车换行8D(0D)8A(0A)。

如果您不习惯这样看,也可以设置下指令CW2,取消对于主动输出信息的最高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乱码,是正常的输出。第一个3A(“:”)是控制器上电后自动从串口输出的,然后是您程序中可以要求输出的CF(4F “O”) CB(4B“K”),最后是回车换行8D(0D)8A(0A)。 如果您不习惯这样看,也可以设置下指令CW2,取消对于主动输出信息的最高位设置。

设置CW2后问题已解决,谢谢刘工

网友A:
这个,其实是GALIL的功能啊,用来让用可以直接区分接收到的是指令反馈信息,还是控制器主动发出的信息。主动发出的信息,默认最高位为1。对于接受端来说,收到的字符如果大于128,表示这个字符不是对指令的反馈,而是控制器主动输出的,将其减去128,得到的就是正常的ASCII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是GALIL的功能啊,用来让用可以直接区分接收到的是指令反馈信息,还是控制器主动发出的信息。主动发出的信息,默认最高位为1。对于接受端来说,收到的字符如果大于128,表示这个字符不是对指令的反馈,而是控制器主动输出的,将其减去128,得到的就是正常的ASCII值。

学习了!谢谢刘工!现在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现在在调Home回零程序!用槽型光电开关作为原点开关!光电开关的输出接DB37的10引脚(C HM)…DB37的公共输入端(8引脚)接光电开关的0V一起接入开关电源的负极!光电开关触发时电平由高电平变低电平!也就是有效输入电平为低电平!我的程序如下:

#HM

CN-1,1

AC,,5000

DC,,5000

SP,,500

HMC

BGC

EN

程序执行后、光电开关正常、电机也正常运动、但是当电机运动到光电开关触发光电开关时!电机并不停止!不知道为什么!麻烦刘工指教!感谢啦!

网友A:
光电开关的输出接DB37的10引脚(C HM)…DB37的公共输入端(8引脚)接光电开关的0V一起接入开关电源的负极!

先确认一下,当光电开关输出变化时,MG _HMC是不是真的有变化。不是很清楚您的光电开关输出信号的电气规格细节,也许输入公共端是要接开关电源的正极的。

网友A:
但是当电机运动到光电开关触发光电开关时!电机并不停止!

另外说一下,电机运动到触发光电开关位置时,是减速停止的,有刹车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当电机运动到光电开关触发光电开关时!电机并不停止!另外说一下,电机运动到触发光电开关位置时,是减速停止的,有刹车距离的。

MG_HMC确实是有变化的、从1变为0至于刹车距离我也有考虑、应该不是这问题、电机根本没有减速的趋势

网友A:
对于您说的这个状况,我还是建议您用 GALILTOOLS 中的 WATCH 功能在运动过程中实时观察一下 _HMC 是否真的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您说的这个状况,我还是建议您用 GALILTOOLS 中的 WATCH 功能在运动过程中实时观察一下 _HMC 是否真的变化了。

问题已解决,连线有问题,另外我想问下,DMC B140-M的价格是多少!购买的话是直接跟您联系嘛?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连线有问题,另外我想问下,DMC B140-M的价格是多少!购买的话是直接跟您联系嘛?

这里是技术论坛,不适合讨论价格问题,至少不适合讨论价格的细节问题。购买的话,也不需要和我联系,我也不做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连线有问题,另外我想问下,DMC B140-M的价格是多少!购买的话是直接跟您联系嘛? 这里是技术论坛,不适合讨论价格问题,至少不适合讨论价格的细节问题。购买的话,也不需要和我联系,我也不做销售。

了解了,是我考虑不当,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是GALIL的功能啊,用来让用可以直接区分接收到的是指令反馈信息,还是控制器主动发出的信息。主动发出的信息,默认最高位为1。对于接受端来说,收到的字符如果大于128,表示这个字符不是对指令的反馈,而是控制器主动输出的,将其减去128,得到的就是正常的ASCII值。

刘工,我想请教下,为什么每次用galiltools保存一个程序文件后,重新打开都打开不了,页面提示如下!

网友A:
看不清楚中间显示的是什么错误,不过,比较常见的原因是GALILTOOLS不能正确处理带中文的文件夹名称,或者叫文件路径。如果你在WINDOWS上登陆的名字是中文的话,就不要把文件保存在桌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中间显示的是什么错误,不过,比较常见的原因是GALILTOOLS不能正确处理带中文的文件夹名称,或者叫文件路径。如果你在WINDOWS上登陆的名字是中文的话,就不要把文件保存在桌面上了。

刘工又来请教你二个问题,第一个是操作数的问题,无法查询,之前是可以的,不知道我改啦什么就不行啦!第二个是CN指令,在我调H M的程序中C N不能设为CN1否则会出问题,具体情况见下图,不知道是不是我改了什么参数!求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看不清楚中间显示的是什么错误,不过,比较常见的原因是GALILTOOLS不能正确处理带中文的文件夹名称,或者叫文件路径。如果你在WINDOWS上登陆的名字是中文的话,就不要把文件保存在桌面上了。     内容的回复:刘工又来请教你二个问题,第一个是操作数的问题,无法查询,之前是可以的,不知道我改啦什么就不行啦!第二个是CN指令,在我调H M的程序中C N不能设为CN1否则会出问题,具体情况见下图,不知道是不是我改了什么参数!求指教!

只要设置CN1 后面程序就会出出问题!

网友A:
1、操作数本身不是指令,可以当作变量直接参与运算,但是不能单堵使用。要查询操作数_HMC的值,需要使用指令

MG _HMC

2、虽然我看到脖子落枕了,也没有把您的程序全都看清楚。不过中间有些字符大概是BG命令。CN指令的第一个参数是用来设置所有前后限位信号的逻辑状态的,如果设错了,就会处于前后限位都一直有效的状态,自然所有的运动就都是不被允许的,也是一定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操作数本身不是指令,可以当作变量直接参与运算,但是...

明白了,明白了,实在抱歉刘工,手机没有拍好,感谢

楼主:
刘工,我想请教下,控制卡正在跑程序,上位机通过串口同时发送MG指令查询输入输出口的状态会不会对正在执行的程序有影响”

网友A: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查输入口状态可以用TI指令,不一定要用M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查输入口状态可以用TI指令,不一定要用MG

如果我查询指令后,直接由pc发指令控制IO开关这只要不和我程序里面的IO冲突,应该也不会对于正在跑的程序有影响吧!

网友A:
如果我查询指令后,直接由pc发指令控制IO开关这只要不和我程序里面的IO冲突,应该也不会对于正在跑的程序有影响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查询指令后,直接由pc发指令控制IO开关这只要不和我程序里面的IO冲突,应该也不会对于正在跑的程序有影响吧! 是的。

嗯嗯…好的,谢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