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用向导来输出增量式PID怎么搞

楼主(2016-07-10):
楼主遇到一个项目,S7 200 SMART的PID向导来控制一个压缩机,被控量和被压缩的气体量有直接关系,然后被压缩的气体量又根据负荷和出口压力有关,被控量范围为0-100.采样值PV为出口压力,设定值SP为出口压力,现在的调节方式是这样的:

假设压力设定值为1.3Mpa

  1. 首先调到手动,逐渐增加被控量,直到出口压力接近1.3(假设为1.25),假设此时被控量OUT0为50.问题是,我不知道这时候下游的用气量是多少?

  2. 无扰动切换到PID自动,此时把SP等于压力过程值PV,PID输出OUT1应该为0. 与手动时的被控量50相加给输出,此时如果下游用气量不变,那么压力应该是稳定的

  3. 修改设定值,使出口压力达到想要的数值,假设

    楼主想到一种情况:如果切换到自动时下游负荷变得比手动时小得多,那么PV大于SP,PID的输出为0,压力值仍然会变大,这种情况下楼主想的是应该给出一个增量式的PID,当PV值大于SP时,输出一个负数,然后与手动时的输出叠加,比如PV是1.35时,输出一个-10.叠加后是40

    问题:1 楼主想的这种情况存不存在呢, 2. 试了一下PID向导里面的双极性模拟量输出,假设设置的是-100到100,当偏差为0时,输出是-100而不是0,所以不能单个PID向导来实现

    楼主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另外创建一个PID向导,假设为PID 2,输出为OUT2,把PV值当成SV值输入进去,SV值当成PV值输入进去,然后得出一个正数,最后的输出为=OUT0+OUT1-OUT2 这种方法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