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节点下载问题

楼主(2016-07-10):
系统更新成win10后,重装了Webaccess,在平台上配置好工程节点后,无法下载下来(如图,点“下载”没有反应),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你好,请问是否有任何报错提示呢,没有的话比较难找问题。

    建议你先确保没有杀毒软件或者防火墙在运行,之后可以尝试以下两种方法

    1 最新版的8.0或者8.1版本Webaccess

    2 更换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