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库没有响应!!!

楼主(2016-07-11):
部件库没有响应,这两天按照视频学习新件部件等,今天打开后,部件库没有了响应。

楼主:
我把对应的11.mdb和11.ldb删除了,重新选择别的部件库,就没问题了,但是11部件库新件的,我也没做过什么改动,还是不知道问题的原因在哪?

网友A(2017-08-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2018-04-29):
太好了 谢谢了 学习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