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AD的使用

楼主(2016-07-11):
请问各位大侠,

变送器给FX2N-2AD,的是4-20MA的电流,而FX2N-2AD的量程为0-4000,

假如这个变送器的量程是-20°C到350°C,

即-20°C时输出4MA给FX2N-2AD,350°C时输出20MA给FX2N-2AD,

求,实时温度Y,所对应的PLC内数据寄存器的值X。(Y与X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另求:为什么要对2AD做增益和偏置调整?做与不做增益和偏置调整,会影响YX的关系吗?

网友A:
就是直线方程y=kx+b,其中增益调整的是k,偏差调整的是b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需要微调,然后就是注意程序里面的处理,采集频率不要太高,否则数值会出现波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