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不用定位模块,可以直接控制两个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6-07-11):
三菱Q系列PLC不用定位模块,可以直接控制两个伺服驱动器?进而控制两个伺服电机

网友A:
拿什么发脉冲??除非你用三菱伺服电机内部的点位表控制方式就可以,但是修改位置地址不方便,而且不能在触摸屏上修改位置地址,还有一种方式可以不用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用通讯模块来控制,不过这样做更复杂,就看你个人能力了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HERE 拿什么发脉冲??除非你用三菱伺服电机内部的点位表控制方...

网友C(2016-09-01):
先谈一谈什么叫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