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双伺服同步运行

楼主(2016-07-11):
请教双伺服同步运行方案,(双伺服带动一根轴卷料,轴比较长)

客户需要用电位器调速,如何做可以达到同步呢?

谢谢!

网友A:
看你要同步到什么程度,还有机械结构什么样子。如果是刚性连接,可以力矩同步的。

网友B:
比如说带动轮带转动,接线一致,运行方向一个是CW.一个是CCW.步数也就是脉冲在程序里给设定一致即可。

网友C:
电位器是直接控制伺服,还是经过了plc?

楼主:
好,

  1. PLC可以同时向二个伺服器发送脉冲吗?需要加什么不?是不是直接接线就可以?

  2. 如果这样可以,可以达到同步不?

  3. 我的思路(客户需要调速,加电位器),外加一个10V或5V的电源,经电位器接AD

     再转成数字改变脉冲频率,改变速度(脉冲指令用可变),不知怎样?

  4. 是不是有更省的成本可以?

网友D:
有专门那种伺服脉冲控制器的,我上次都用过

网友A:
PLC可以同时向二个伺服器发送脉冲吗?需要加什么不?是不是直接接线就可以?

这个是电气为体,要看您的脉冲信号的具体电气规格,PLC的电气规格

如果这样可以,可以达到同步不?

电气上没有问题,实际上是不是同步,看您对同步要求有多高,只是带动一根轴卷料,应该没有问题。

我的思路(客户需要调速,加电位器),外加一个10V或5V的电源,经电位器接AD

 再转成数字改变脉冲频率,改变速度(脉冲指令用可变),不知怎样?

可以啊

是不是有更省的成本可以?

可以剩掉PLC,电位器直接连到伺服A的速度控制输入口,把伺服A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伺服B作为位置指令。这样的同步性能会比上面的方案差一些,毕竟世界上不会真的存在又便宜又好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可以同时向二个伺服器发送脉冲吗?需要加什么不?是不是直接接线就可以?这个是电气为体,要看您的脉冲信号的具体电气规格,PLC的电气规格 如果这样可以,可以达到同步不?电气上没有问题,实际上是不是同步,看您对同步要求有多高,只是带动一根轴卷料,应该没有问题。 我的思路(客户需要调速,加电位器),外加一个10V或5V的电源,经电位器接AD 再转成数字改变脉冲频率,改变速度(脉冲指令用可变),不知怎样?可以啊 是不是有更省的成本可以?可以剩掉PLC,电位器直接连到伺服A的速度控制输入口,把伺服A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伺服B作为位置指令。这样的同步性能会比上面的方案差一些,毕竟世界上不会真的存在又便宜又好的事情。

谢谢刘工详细解答,谢谢大家!着手试试看!

网友E:
用同步调节器,使用电位器,同步调节器输出2路信号实现同步。

网友F:
关键要看如何同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