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C问题求教!

楼主(2016-07-11):
台达10MC程序和PLC程序如何建立关系  相同的M装置如何建立连接

网友A:
手册里有写,

然后使用movwb和movbw来进行M点的交换。

网友B(2016-09-28):
用PLC写入位的状态到D6250然后用MC的MOV_BW 读取位的状态 不懂加我QQ514048291

网友C:
还有一种比较麻烦的办法,通过触摸屏转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