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控制卡和驱动器哪个跑位置环?

楼主(2016-07-11):
各位好,本人第一次做运控方面的项目,目前遇到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请各位专家、工程师,能提供些建议。

我的疑惑是:

用控制卡跑位置环,还是用驱动器跑位置环?

这2种方式的区别在哪?各自的优缺点?如何选择?

我的理解是:用驱动器跑位置环的话,要求驱动器有较高性能,控制卡的性能可以低一些,可以用驱动器的软件配置位置环,调试起来简单些。

用控制卡跑位置环的话,可以选一般的驱动器,但是要用好点的控制卡,需要调位置环的控制参数,麻烦些。

但是从精度上、响应速度上,驱动器跑位置环会差些吗?

多谢赐教。

网友A:
各有优劣,关键看预算、控制芯片精度和软件的配合;

软件强,可选价位适中的控制卡;

预算强,可选高端控制器,精度高,使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劣,关键看预算、控制芯片精度和软件的配合;软件强...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请问,在选型确定之后,如何比较这2个方案呢?比如我用的galil卡能跑位置环pid,驱动器是copley的,也可以跑位置环。从精度或响应速度上,有区别吗?

多谢

网友A:
具体的型号是什么,我帮你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型号是什么,我帮你查下

galil-2143,copley-XTL-230-40

网友A:
copley-XTL-230-40 位置环采样 333μs ,

galil-2143 ,这款型号没找到,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pley-XTL-230-40 位置环采样 333...

galil好像是3Mhz。

请问抛开参数,不能定性分析下吗

网友B:
用控制卡跑位置环,还是用驱动器跑位置环?

这2种方式的区别在哪?各自的优缺点?如何选择?

请问抛开参数,不能定性分析下吗

这个问题本身是不能定性分析的,或者说,定性分析是没有意义的。

只能对比驱动器于控制卡针对位置环提供了什么控制功能(算法、参数),相同或相应功能的具体指标。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用GALIL控制卡的位置环,因为相对于驱动器,我对这个更熟悉,更能发挥出性能。GALIL针对位置环控制,立功了如下功能:

KP  比例增益

KI  积分增益

KD  微分增益

FV  速度前馈

FA  加速度前馈

PL  低通滤波

NB NF  陷波(谐振点抑制)

ER  误差限制

OE  异常保护

另外还有OF 零漂抑制,TL输出极限是驱动器上不需要的。对于您使用的驱动器不熟,您自己对比驱动器的功能吧

排除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对比的角度,或者说,是在对比把位置环和电机驱动放在一起,还是和运动轨迹规划方在一起。而这又涉及到控制卡于驱动器之间的信号传递方式,是简单的速度电压/位置脉冲,还是专用总线,以及总线本身的功能定义和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控制卡跑位置环,还是用驱动器跑位置环?这2种方式的区...

多谢刘工的指导。

我用的驱动器目前已调好了位置环,在驱动器的软件上能方便设置、查看给定位置和实际位置曲线,能够在文本框里调节PID控制参数,感觉这样调节方便一些。如果改用galil卡去跑位置环,就需要再熟悉相关的调节方法。

而据我了解,同样是做同种设备的一家公司,他们是用galil卡跑位置环,而copley驱动器跑速度环。我询问过原因,他们没有从哪个方式更熟悉就用哪个的角度去解释,而说了些,如果是驱动器跑位置环,galil卡只是发指令,这样响应速度慢,因为galil发出指令,就不管了,等等。

但是,我也没太搞清楚,他们这样去设计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用驱动器跑位置环,调节起来更简单,用galil卡编程也更简单。如果两种方式的控制效果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更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B:
如果两种方式的控制效果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更简单的方法呢?

自然是因为两种方式的控制效果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种方式的控制效果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更简...

刘工,感觉您上面主要是从使用习惯和熟悉程度上来说明了,用卡跑位置环还是驱动器跑位置环。

如果卡和驱动器都只是用了PI控制的话,在控制效果方面会有差别吗?我看驱动器的位置环也有加速度前馈、速度前馈。没感觉galil卡有啥特别的算法。

网友B:
如果卡和驱动器都只是用了PI控制的话,在控制效果方面会有差别吗?我看驱动器的位置环也有加速度前馈、速度前馈。没感觉galil卡有啥特别的算法。

是啊,您先用如果做了个前提,剩下自然就没有什么了。控制卡上有什么,我上面都列出来了,除了您说的这几个,还有微分、低通和陷波。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是在对比把位置环和电机驱动放在一起,还是和运动轨迹规划方在一起。”如果驱动器与控制卡之间不是用专用的运动控制总线连接的话,运动轨迹规划于位置环望在一出比较好。运动规划越复杂(比如频繁变速、变加速),两者的区别就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卡和驱动器都只是用了PI控制的话,在控制效果方面会...

多谢刘工。

关于您说的最后一个,“是在对比把位置环和电机驱动放在一起,还是和运动轨迹规划方在一起。”

我不是特别理解这个意思。

感觉轨迹规划是生成期望的运动指令,不管是哪种方式,应该都是galil卡做的吧

网友B:
感觉轨迹规划是生成期望的运动指令,不管是哪种方式,应该都是galil卡做的吧

运动规划都是控制卡在做,电机的驱动一定是驱动器在做。而位置环放在哪边做,不是您要对比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轨迹规划是生成期望的运动指令,不管是哪种方式,应该...

刚才没有看到您这段话:“如果驱动器与控制卡之间不是用专用的运动控制总线连接的话,运动轨迹规划于位置环望在一出比较好。运动规划越复杂(比如频繁变速、变加速),两者的区别就越明显。

是您后来加的?

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运动规划如果和位置环不在一起,那就是卡规划的指令要传输给驱动器,在某些情况下,传输速率会影响控制效果。如果运动规划和位置环放在一起的话,因为都是在控制卡里跑的,就不涉及到传输速率问题了。

是这样吗?

网友B:
不是传输速率的问题,或者说不只是传输速率的问题。例如,无论驱动器和控制卡,在位置环上都提供了速度前馈。如果位置环与运动规划是分开的,按么位置环得到的就只有位置指令,虽然在做运动规划时同时规划了位置和速度。位置环必须对位置指令再次运算来得到速度信息,频繁变速的应用中,这个点时间足以影响实际运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传输速率的问题,或者说不只是传输速率的问题。例如,...

专家啊,明白了,非常感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