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电机控制及补偿

楼主(2016-07-11):
各位专家好,

请问有谁做过直线电机控制方面的,能否提供些调试建议或经验?

本人在用galil卡控制直线电机,驱动器选的是copley的,采用位置模式。

目前,用copley的上位机软件可以实现JOG运动。

但是,用galil卡去控制的时候,偶然出现过3次撞车,厂家给的答复是:光栅和驱动器连接的线缆接触不良或干扰太大。

请问,直线电机在已能连续运动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飞车的原因有哪些?

有哪些措施或注意项可以尽量避免飞车?

还有,是否有人做过用galil卡做光栅补偿?能否提供些思路或资料?

多谢多谢!

网友A:
但是,用galil卡去控制的时候,偶然出现过3次撞车,

能否描述具体现象?

厂家给的答复是:光栅和驱动器连接的线缆接触不良或干扰太大。

既然驱动能正常的独立工作,似乎不该怀疑这里,还是说其实驱动器也只是“偶然可以实现JOG动作”

请问,直线电机在已能连续运动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飞车的原因有哪些?

是能可靠的连续运动,还是能偶然连续运动了?飞车的常见原因可以有很多,要先确认了您的系统工作方式,排除那些先天不可能的,然后参考各种因素应该有伴生其它情况的,才好分析。

还有,是否有人做过用galil卡做光栅补偿?能否提供些思路或资料?

您所说的光栅补偿是什么意思?补偿光栅本身的误差么?

网友A:
在说说飞车的事情。

您的驱动器上连接的反馈信号,除了光栅尺之外,有没有数字HALL反馈信号?

“偶然出现过3次撞车”的时候,驱动器是什么工作模式?控制卡上使用的什么指令?那个答复是那个厂家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说说飞车的事情。您的驱动器上连接的反馈信号,除了光栅...

多谢刘工,您太热心了。

1、驱动器的反馈信号只有光栅信号,没有HALL。

2、驱动器是工作在位置模式,控制卡输出脉冲、方向指令。

3、偶然出现的飞车,好像都是我把galil卡到驱动器的线缆接上才出现的,单独驱动器控制的时候,感觉很正常。galil卡上还未SH使能,直线电机就运动了,有次好像是我把插在galil卡的那头放在地上了,另一头还插在驱动器上。还有屏蔽线之类的,我开始也没加。在这方面,比较欠缺经验。

4、还有驱动器厂家说脉冲信号采用差分方式的抗干扰性好,而galil卡好像只是单端的,我后来排除了焊线的问题,能用galil卡去控电机了(用IP指令,电机能运动),但是在未发脉冲时,光栅的读数会一直慢慢递增。

5、关于光栅补偿,我是担心通过驱动器控制电机达到的精度不满足要求,所以想再用galil做二次补偿

网友A:
还有屏蔽线之类的,我开始也没加。在这方面,比较欠缺经验。

您还是先把基本的电气部分做好,然后再讨论控制的问题吧。

还有驱动器厂家说脉冲信号采用差分方式的抗干扰性好,而galil卡好像只是单端的,

galil如果想要差分方式的脉冲信号,需要在购买之前,选型的时候提出来的。

关于光栅补偿,我是担心通过驱动器控制电机达到的精度不满足要求,所以想再用galil做二次补偿

无论控制卡和驱动器,都是基于光栅反馈进行位置控制,两者会有效率的区别,但不会有精度的差异,所谓二次补偿,大概就是蛇足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屏蔽线之类的,我开始也没加。在这方面,比较欠缺经验...

明白一些了,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刘岩利  还有屏蔽线之类的,我开始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