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7-11):
就是左边黑色的线四个端口用单片机对接,因为第一次接触,求指教这个程序要写。

网友A:
单片机控制伺服的程序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时伺服的外围接线(位置模式)无非就几个信号,脉冲,方向,使能,电源正负极,附加的有报警,报警清楚,正反转极限等,其他根据自身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伺服的程序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时伺服的外围接线(位置模式)无非就几个信号,脉冲,方向,使能,电源正负极,附加的有报警,报警清楚,正反转极限等,其他根据自身需要

单片机控制伺服的程序应该蛮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伺服的程序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时伺服的外围接线...

首先我想让它先动起来,我们已经测得5,7脚应该是使能端 因为接上后  伺服电机抱死转不动 而且有声音,然后1脚应该是脉冲信号,6脚按正向转动有高电平,反向转动有低电平,6脚就是方向。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现在对这个程序有点模糊不知道要怎么写。

网友C:
应该是PWM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WM发脉冲

我QQ1209920327,能加一下好友,请教一下么?

网友D:
有好几种方式:

1、PWM方式

2、模拟量方式

3、通信方式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E(2016-11-08):
对玩过几年单片机的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