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6-07-11):
用来测动态扭矩的,要求转速20-800/分可无级调,扭矩25N.M最大,转速平顺,求问用什么电机可以实现(带减速也可),新手暂无分,多谢各位大师!

网友A:
伺服电机扭矩控制就可以吧

网友B:
省钱用力矩电机,有钱用变频加编码器,钱多用伺服,各个精度有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省钱用力矩电机,有钱用变频加编码器,钱多用伺服,各个精...

网友A:
力矩电机不应该比伺服贵吗

引用 网友B:
省钱用力矩电机,有钱用变频加编码器,钱多用伺服,各个精...

网友D:
为什么总认为伺服电机贵呢?价格没太大差别,但是性能可大不相同。用伺服+减速是最好方案,2KW伺服国产的一套也不过2000元,选一个3:1的减速机,3000转的伺服。

网友E(2016-08-10):
力矩電機就是伺服電機 伺服多為4極電機 扭力電機則為更多極數電機 如6P 10P----

网友F(2016-09-27):
苏州璟丰机电有限公司    http://www.szjfjd.com/

网友F:
苏州璟丰机电有限公司   www.szjfjd.com

网友G:
伺服    www.riscmotor.com

网友H:
用伺服电机 上海敏动机电 王18121450552

网友I(2016-11-19):
请问最后选用了什电机实现的呢?

网友J(2018-03-27):
日本安川电机制作所推出的小型交流伺服电动机和驱动器,其中D系列适用于数控机床(最高转速为1000r/min,力矩为0.25~2.8N.m),R系列适用于机器人(最高转速为3000r/min,力矩为0.016~0.16N.m)。之后又推出M、F、S、H、C、G 六个系列。20世纪90年代先后推出了新的D系列和R系列。由旧系列矩形波驱动、8051单片机控制改为正弦波驱动、80C、154CPU和门阵列芯片控制,力矩波动由24%降低到7%,并提高了可靠性。这样,只用了几年时间形成了八个系列(功率范围为0.05~6kW)较完整的体系,满足了工作机械、搬运机构、焊接机械人、装配机器人、电子部件、加工机械、印刷机、高速卷绕机、绕线机等的不同需要。本公司有大量安川伺服电机出售

网友K:
肯定用伺服最好

网友L:
您好,伺服电机可以满足您的要求,深圳智创电机有限公司,可以定制,满足的您不同的需求。如有需要请咨询我!

网友M(2018-05-02):
华大伺服电机,欢迎咨询网址:www.027bhzk.com

网友N:
伺服电机吧,

网友O:
可以了解下常锋的产品https://changfengmotor.1688.com/?spm=a261y.7663282.0.0.15b32571UwJgOu

网友P(2018-08-28):
伺服电机扭矩控制就行

网友Q:
伺服电机加行星减速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