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从业人员必知:钽电容耐压值怎么看

楼主(2016-07-11):
  电子元器件中最重要的部件莫过于电容,而由于电容的类型较多,耐压值的不同等,在选择的时候,必须要根据相关的耐压值大小以及其他的参数来综合选择。然而对于钽电容耐压值怎么看呢?

  具体的施加电压要看制造厂的标准。毕竟每个不同的生产厂家其制作标准以及耐压参数都是有一定区别的。简单来说耐压值也就是所能够承受的,如果其耐压只有25,但是却要用到高压的环境中,那么自然是会造成爆裂或者是意外事故。因此对于其耐压值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而所谓的电容耐压值是指电容器能够承受的最大值,比如一个标称耐压为100V的电容,如果是用在10V的电路中,那么这个电容承受的电压就是10V,如果是用在100V电路中,这个电容承受的电压就是100V,但这个电容就只能承受最大100V的电压,否则就会损坏 钽电容的耐压值是一个设计标称值,表明这种类型的电容器能够在此电压以下长期工作。

  在使用中如果不知道电容器的具体耐压值,就没有办法测定它的标称耐压数值。但是,可以用比较的方法:测量一下电容器的电容量,然后比较同样容量的有耐压标称的电容器的体积大小,体积大小相同的,就可能是相同耐压值的。这就大致估计出耐压数值。由于不同制造厂的封装形式可能有所不同,这种比较误差较大,请慎重使用,尽量降低使用电压,以免发生电容器爆裂的危险。

  钽电容耐压值怎么看大家是否了解了呢?在每个不同类型的电容上都是有相关标识的。不妨根据其标识来识别耐压值的大小,看是否符合需求。

  转载文章请注明来源:易容网(www.mlcc1.com),电容_电阻_电感被动元器件查询、采购、供应链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