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 图形元件

楼主(2016-07-11):
求助,施耐德触摸屏Vijeo Designer 软件里面有没有图形元件,比如电机,执行器,仪表什么的图形

网友A:
没用过,是否可以直接添加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是否可以直接添加图片呢

添加图片没问题,像我用过的昆仑通态MCGS 西门子Wincc Flexible 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