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 用MODBUS怎样读出多功能仪表参数

楼主(2016-07-11):
要求能读出实际电表里的电压,电量,功率,仪表里的地址怎样才能和PLC对应

网友A:
几年前弄过,step7软件里有Modbus的功能块,S7-200做主站,电表做从站,地址通过功能块的输入输出就对应起来了。

网友B(2016-10-14):
这个好弄,我有原程序了

网友C(2017-08-03):
主要看仪表的协议,一般通过MODBUS-RTU通讯,,你可在网上找找例子,看看!

网友D(2017-11-09):
弄过,step7软件里有Modbus的功能块,S7-200做主站,电表做从站,地址通过功能块的输入输出就对应起来了。

网友E(2018-02-26):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弄过,step7软件里有Modbus的功能块,S...

玉桃园放放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呀

网友G(2018-03-28):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H(2018-08-17):
PLC和多功能仪表通信直接调用PLC 的MODBUS主站通信库就可以, 注意配置好库存储区, 库子程序里面做MODBUS地址和PLC地址的关联映射。

网友I(2019-03-08):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