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如何读取PLC的报警信息,求解

楼主(2016-07-12):
威纶通触摸屏如何读取三菱PLC的报警地址,求简单的模板,重谢,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报警输出用中继地址M,然后触摸屏报警设置里面写入对应的地址和报警信息即可。楼主可以尝试着自己写出来,然后放上面供大家点评,而不是别人给你模板,这样你印象也会深刻

网友A:
在 “元件”-“报警”-“事件登录”中新增即可,新增的一般是m多少多少,后面有具体的描述,然后在plc程序里面写触发条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