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机的好坏和如何判断单相电机的主副绕组

楼主(2016-07-12):
 如何判断电动机的好坏和如何判断单相电动机的主副绕组
         在电气检修中经常需要判断电动机的好坏.判断方法有三种:
         1 检测三相绕组电阻是否平衡.
         2 各相绕组是否是通的.
         3 检测各相绕组是否接地.
.         如果
         1三相电阻不平衡表明绕组有相间击穿或匝间短路的可能.
         2 如三相绕组有不通的表明绕组有短线的可能.
         3 如果测量三相绕组时有接地发生表明电动机有通地或绝缘损坏的可能.
         4 如果测量绝缘时电阻小于10M欧,则表明电动机受潮.单相电动机在检修或更换电容时需要判断单相电动机的主副绕组.
         如何判断单相电动机的主副绕组呢?
         只需用万用表检测电动机绕组的电阻就可判断.取单相电动机绕组任意两根线,检测其电阻的大小就可判断其主副绕组,如电阻小的就是主绕组,电阻大的就是副绕组.

网友A:
哈哈电容式单相电机主副绕组正好与此相反,电阻小的即是主绕组而电阻大副绕组,用于正反转的电容式单相电机两组绕组线圈的阻值相同。

网友A:
楼主啊!是否能将错误的地方改正下,不能一直错下去误人误己!翻阅下电工手册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