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 OPC与松下fp-X PLC运行时不定时出现断开连接

楼主(2016-07-12):
现有一台设备,使用NI OPC与松下FP-X控制,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定时会出现OPC与PLC断开连接,需要关闭应用程序或者重启电脑然后重新打开应用程序才能正常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又会出现OPC与PLC断开连接,请问各位大神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NI OPC与松下FP-X控制通讯线松动,

网友B:
更改通讯参数试下

网友B:
更改通讯参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