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安装出现问题

楼主(2016-07-12):
我安装完GX Works2之后,出现存储器或空间堆栈不足,因此无法启动GX Works2,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求救!

楼主:
求救,指导!GXWorks2安装以后一直显示存储器或空间堆栈不足,没办法启动!

网友A:
楼主,最后的安装结果显示是正确安装了吗?三菱的软件需要安装安装环境后再安装软件的,安装过程中最好关闭杀毒软件,实在不行卸载了重新装一次,换个大点的盘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