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与PLC的使用

楼主(2016-07-12):
压力传感器与三菱Q系列PLC配合使用。想知道具体都有那些控制?压力传感器传送出的是模拟信号吗?

PLC是否配备模拟量输入模块?怎么监测压力数值?各位高手详细介绍介绍吧!实在是没用过 没做过模拟量的控制!万分感谢!!!!

网友A:
压力传感器输入的是模拟量,你的plc要加入模数转换模块,然后程序里面需要用到to,from指令做数据转换处理,看你需要采集那种信号,电压?电流等等,可以参考三菱特殊模块使用手册2ad,2da,4ad,4da等,也是看你需求,需要采集几路模拟量的

楼主:
采集的是0-20MA信号!主要是采集时时的压力值!我PLC怎么把这种信号转换成数值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输入的是模拟量,你的plc要加入模数转换模块...

额 回复弄2楼了

网友B(2016-09-07):
大家说的都很好 ,就是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