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sp4 仿真不能运行

楼主(2016-07-12):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仿真时无法仿真,提示   “自动化服务器(HmiRTm.exe)不能加载文件。网上查了好久,都找不到解决办法,哪位大侠给帮帮忙给个可行的办法。多谢

网友A:
应该是项目中有错误,可以在菜单/视图/输出查看项目的出错信息,双击出错信息可以自动跳转,然后改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项目中有错误,可以在菜单/视图/输出查看项目的出错信息,双击出错信息可以自动跳转,然后改正即可。

项目没有问题,全数通过的,我在西门子官网也搜到有两个这一样问题的贴子,给的回复是说版本兼容问题,但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原因找到了,还是系统问题,重装了WIN7系统再安装软件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B:
我的开始可以,现在也不行了,估计是什么插件被我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