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编程里面有没有与或非指令?

楼主(2016-07-12):
比如说if di0=1 or di1=1 then

            。。。。

            endif

            if di0=1 and di1=0 then

            。。。。

            endif

这样??

网友A:
这样可以,但是建议比较条件上加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但是建议比较条件上加括号。

我and是手动敲的,这里显示红色。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IF (DI0=TRUE) OR (DI1=FALSE) THEN

END_IF;

IF (DI0=TRUE) AND (DI1=TRUE) THEN

END_IF;

建议在Codesys中关键字使用大写字母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DI0=TRUE) OR (DI1=FALSE...

改成大写果然就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 (DI0=TRUE) OR (DI1=FALSE...

Codesys 怎么用指针编程,大神能讲讲吗?

网友C:
建议在Codesys中关键字使用大写字母表示

网友D:
Codesys中关键字使用大写字母

网友E(2018-12-12):
AND  和OR   就是与或非

网友F:
还不如把DI0,DI1配置成GI0,然后用test GI0 ,CASE的方式比较简单

网友(2019-01-18):
我也不知道  混个积分走人

网友G:
谢谢楼主和各位大神,学到点东西

网友:
水个积分,路过路过路过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