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510主机与20mc运动模块编程

楼主(2016-07-12):
手里有一台AH510主机,一个20mc模块,一台A2伺服和电机,用DMCNET通讯,设置完伺服参数后,设定P0-02=16#120,伺服面板显示00111,用ISPSoft建立一个新项目组态完毕后在主程序写入程序:

然后用PSFoft编写运动程序,最简单的使能:

之后运行PLC,接通X0.0,M100接通,但是运动程序里M100未接通,如果将M100强制为1,M1074置位,单OX里面M100并不为1,伺服也不能使能。

请问几个问题:

1、伺服驱动器显示111,(表示进入可执行运行状态且伺服会为SERVO ON 的状态)是什么意思,伺服并没有使能啊。

2、CPU与运动模块需要单独设置通讯么?如果需要如何设置?

3、运动模块的运动程序是需要通过CPU来调用么?但是O1OO主程序显示已经运行,但是运动子程序为什么没运行呢?

网友A:
最近也在弄这个,发现资料写的有点模糊,对于新手摸索起来有点慢,帮楼主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弄这个,发现资料写的有点模糊,对于新手摸索起来...

现在电机能够使能了 ,用的是MOV 16#2 SR1072 不过运动子程序还是无法运行 ,也不知道怎么设置,PMSoft软件编程,DVP-PM系列和AH500运动模块还不一样,那些特殊继电器和存储器的功能也不一样。真是无语。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怎么设置特殊寄存器SR1030的BIT

网友A:
我也没弄明白,有个例子就好了,今天弄了下回原点的,动了一次,第二次死活都不能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弄明白,有个例子就好了,今天弄了下回原点的,动了...

我用的20MC-5A模块,用JOG模式,子程序一直显示停止状态,上午运行了一次,显示OX运行,但是电机没动,再后来OX又不运行了,太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也没弄明白,有个例子...

现在还是弄不明白主程序0100怎么调用OX子程序

网友A:
OX程序是调用一次执行一次,你可以看下运动控制模块手册里面1-13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OX程序是调用一次执行一次,你可以看下运动控制模块手册...

那个倒是知道,但是要在子程序里实现伺服使能之类的功能,如何连续调用或者保持呢?

网友A:
我也发现了,有时候能调用有时候不行,你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有时候能调用有时候不行,你找到原因了吗。

还没找到 而且在线模式用工具检测程序会提示错误代码0000,未知错误联系厂商,位置是在O1OO第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有时候能调用有时候不行,你找到原因了吗。

同样的程序有时候行,有时候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也发现了,有时候能调用有时候不行,你找到原因了吗。 内容的回复!同样的程序有时候行,有时候就不行

没有找到原因,我试了直接操作寄存器sr1072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工...

把SR1072设置成 16#0002 伺服使能  设置成16#0502 就可以调用子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工... 内容的回复!把SR1072设置成 16#0002 伺服使能  设置成16#0502 就可以调用子程序了

你控制几轴的,我控制6轴,目前只通讯1轴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工...

把运动功能块直接放在主程序里可以运行,当功能块运行时,OX显示运行,功能块停止时OX也显示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工...

我就控制1轴,目前来说DMC模式下JOG模式可以运行了

网友A:
有QQ号吗,可以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QQ号吗,可以相互学习。

给你私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