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使用管理规定

楼主(2016-07-12):
1、电焊机及电源

11电焊机必须装有独立的专用电源开关,其容量应符合要求。当电焊机超负荷时,能自动切断电源。禁止多台电焊机共用一个电源开关。

12电焊机连接的电源线,长度不易超过23。当有临时需要较长的电源线时,应沿墙或立电线杆用瓷瓶隔离布置敷设,其高度必须距离地面2.5以上,不允许将电源线托在地面上。

13焊接工作地点的电气线路应布置正确,并应注意检查开关和漏电保护器及电焊机一次线和二次线有无损伤。

14电焊机电源输入端不论是否带有电缆,均应予以保护,以防止人体意外接触,并表明极性。

15电焊机输出回路不得与接地保护端或电焊机机架连接,内部连接应采用固定可靠方式,即使断线或松脱也不会引起输入和输出回路间发生通电现象。

16应经常检查和保持焊接电缆与电焊机的接线柱接触良好,保持螺帽紧固。

17如电源内部采取可移动绕组调节焊接电流,则要求可动绕组在各个位置都应与其它带电部分至少8毫米的气隙。

18经常移动切与人体易于接触的控制回路,其电压值为:工频交流36V42V。直流:36V48V.

2、电焊电缆及焊钳

21电焊机用的软电缆芯线应采用多股细铜线或细铝线绞合而成,其截面大小应根据焊接需要载流量和长度,按电焊机用电缆的标准选用。

22电缆外皮必须完整、柔软、绝缘电阻不小于1兆欧姆电缆外皮破损时及时修补完好。

23从焊接工件到电焊机的回路导线应采用电缆或导电完好的钢筋牢固可靠地连接,如果钢筋连接不良或电缆细长,一致回路导线电阻大时,焊接电流产生分流,电焊机接地线易被烧断而发生各种事故。

24电焊机的电缆线应使用整根导线,中间不易有接头。当工作需要接长导线时应使用连接器牢固连接,保证绝缘良好。

25焊接电缆线横过马路或通道时必须采用保护套等保护措施。严禁把电缆搭在高压气瓶、乙炔发生器上或其它易燃易爆物品的容器上。

26禁止使用厂房的金属结构、轨道、管道、暖气设施或其它金属物体搭接起来作电焊导线。

27禁止焊接电缆与油脂等易燃物接触。

28电焊钳必须有良好的绝缘性能,与隔热能力,手柄必须要有良好绝缘层。

29电焊钳如超负荷使用或连续使用时间过长,手柄会发热,应在自然冷却后再用,不应将钳浸在水中冷却。

3、电焊机接地装置

31电焊机应专设接地极,接地线截面积一般为14平方毫米,接地螺栓直径不小于8毫米,并注意防止松脱。应定期检测接地系统的电气性能。

32禁止借用氧气、乙炔等气体管道作为接地装置的自然接地极,以防止由于产生电阻热或在引弧时冲击电流的作用产生火花而引爆。

33电焊机本身接地和焊接工件接地都必须使用独立的接地线。

34不能将电动机、电动工器具的电源线接在其接地线上,否则就可能被烧毁。

4、电焊机的使用

41必须将电焊机平稳地放在通风良好、干燥地方,不准靠近高热以及有易燃易爆危险的环境。

42电焊机必须经常保持清洁。如焊接现场有腐蚀性、导电性气体或飞扬的粉尘时,必须对电焊机进行隔离防护。电焊机必须有防止雨雪的防护设施。

43防止电焊机受到碰撞或剧烈震动(特别是整流型电焊机)。

44禁止在电焊机上放置任何物件和工具。启动电焊机前,焊钳和焊件不能短路。

45在合上电焊机开关(刀闸)前应先检查电焊机等设备,如电焊机接地情况,电源线和电焊线绝缘情况。电焊工在离开工作场所时应将电焊机电源切断。

46电焊机设备的装设、检查、维修工作,必须在切断电源后进行。

网友A:
作为特种设备管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