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参数设置调试

楼主(2016-07-12):
信捷PLC控制松下A5伺服,位置方式控制,伺服接收到信号(5.28参数为6,可以看到脉冲累加)但伺服电机不动作,出现振动,一会就ERR16.0过载报警。

求高手相助,请联系李13338780629

网友A:
看看负载部分是不是太重了,把负载拆掉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负载太重带不起来了,空载看一下会不会转,空载都不转的话看一下伺服使能有没有接通

楼主:
楼上的高手,能不能提供有偿服务。空载时,使能接通(29脚),但仍报警。

楼主:
空载时,点动运行,只能单方向运转。如反转需修改PR0.00的参数值。

外部使能(29脚)接通时,报警ERR16.0。

能不能提供有偿服务?

网友C: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兄弟能不能提供帮助?

网友D(2016-09-21):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E(2017-12-05):
学习学习  我也在查找这方面的 资料

网友F(2019-12-09):
http://www.shhuitong.net/   上海会通自动化 ,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