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定时刷新数据

楼主(2016-07-12):
新人求助!现在我用MCGS和S7_200TO通信,用触摸屏读取plc的数据。现在能做的是触摸屏可以每时每刻显示plc中数据,但是我要间隔五秒才读取一次plc中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这功能要怎么实现!(不是定时存盘而是定时读取并显示!)哪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A:
设备窗口,打开设备编辑窗口,改一下数据采集周期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窗口,打开设备编辑窗口,改一下数据采集周期试一下吧

好的,我就去试试

楼主:
回复内容:我更改了设备的数据采样周期了,是可以实现我所需的功能,但是这样会有另一种问题,因为我系统中有报警,报警的采样就也会间隔5秒,这样这就会有点不好吧!

引用 网友A:
设备窗口,打开设备编辑窗口,改一下数据采集周期试一下吧

网友B:
修改一下参数采集周期,但是不是越快越好,周期越短越占内存

网友C:
修改数据采集周期

网友C:
修改数据采集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一下参数采集周期,但是不是越快越好,周期越短越占内存

这我知道,谢谢了!但是报警时就不能及时显示了。

网友D:
下下来看看,谢谢楼主分享下下来看看,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