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1220 运动控制卡 通用数字量输入 IN0~3的最大输入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6-07-12):
如题,请问PCI 1220 运动控制卡 通用数字量输入 IN0~3的最大可接受的输入频率是多少?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怎么玩?指导一下

网友B:
最大1MHZ ,你和供应商在确认一下

网友C:
查阅运动控制卡的手册

网友D:
PCI-1220通用数字量最大输入频率是4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