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BCD码问题

楼主(2016-07-12):
s7-300读到DP口连接的变频器频率信号0-16384,对应0-1500RPM,何输出到BCD显示仪表?主要是数值类型转换

网友A:
先使用FC105,对应出0~1500的浮点数,然后将浮点数取整,编程DINT类型,最后取高字数据调用I_BCD指令转换为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