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判断低压电能表被烧坏原因

楼主(2016-07-12):
【现象1】接线盒烧坏,而表内部完好。

  原因:由于电能表接线盒上接线柱接触电阻较大,引起局部发热所致。一方面因为电能表进出线与接线柱之间接触电阻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电流线圈与接线柱之间的接触电阻较大。

  防止办法:紧固螺钉,尽量增大导线与接线柱间的接触面积,降低接触电阻。

  【现象2】表内电流线圈烧坏或线圈基架变形,而表内外其他部件完好。

电工之家
  原因:电能表超负载运行,导致电流线圈局部发热。

  防止办法:限定用户负荷或者增容。

  【现象3】电流线圈及接线盒同时烧坏。

  原因:用户严重超负荷用电或者用户处出现电器短路现象。

  防止办法:限定用户负荷,让用户加强电器设备管理,减少熔断器容量。

  【现象4】电压线圈烧坏,而表内外其他部件完好。

  原因:加在电压线圈上的电压高,造成电压线圈发热或击穿。一种情况是由于电力线路上有过电压或者用户处有过电压;另一种情况是雷电天气感应雷过电压所致。
电工之家
  防止办法:安装过压保护装置或者低压避雷器。

  【现象5】电流线圈、电压线圈同时烧坏。

  原因:用户过负荷,造成表内发热温度升高,加速电压线圈的绝缘层老化后,形成电压线圈绝缘被破坏而短路烧坏,严重者还会导致计数器塑料字轮烧化。电工之家

  防止办法:限定用户负荷或者增容;紧固螺钉,增大导线与接线柱间的接触面积,降低接触电阻。

  【现象6】表内烧得一片黑,且有放电痕迹。

  原因:如果故障出现在雷电天气之后,其主要原因是雷击所致;如果表内任何部位都没有放电痕迹,也不是出现在雷电季节,则属于第5种情况或者是由于用户端电器短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