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6-07-12):
由三相交流电源供电的电路。简称三相电路。三相交流电源是指能够提供 3个频率相同而相位不同的电压或电流的电源,其中最常用的是三相交流发电机。1891年世界上第一台三相交流发电机在德国劳芬发电厂投运,并建成了第一条从劳芬到法兰克福的三相交流输电线路。由于三相电路输送电力比单相电路经济,三相交流电机的运行性能和效率也远较单相交流电机为优,因此目前世界上电力系统和动力用电都几乎无例外地采用三相制。
  三相交流电源  三相发电机有 3个绕组。它们构成对称的三相电源,其中每一个电源称为一相。各相电压的瞬时值分别为

它们有相同的振幅Um和频率

,而三者的相位却互差120°电角度(即1/3周期)。三相电压的相量分别为

式中Up是相电压U的有效值(Up=Um/匇)。相电压的瞬时值和相量可分别用波形图(图1a)和相量图(图1b)表示。

三相交流电路
  三相电源中各相电压超前或滞后的排列次序称为相序。若a相电压超前b相电压,b相电压又超前c相电压,这样的相序是a—b—c相序,称为正序;反之,若是c—b—a相序,则称为负序(又称逆序)。三相电动机在正序电压供电时正转,改成负序电压供电则反转。因此,使用三相电源时必须注意它的相序。但是,许多需要正反转的生产设备可利用改变相序来实现三相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三相电源连接方式  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星形连接(Y形),另一种称为三角形连接(△形)。从3个电源的始端a、b、c引出的3条导线称为端线(俗称火线)。任意两根端线之间的电压妧ab、妧bc、妧ca称为线电压。两种不同连接方式的接线图,线电压和相电压的相量图如图2图3所示,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见表所列。

三相交流电路

三相交流电路

三相交流电路
  星形连接时线电压为相电压的呑倍,3个线电压之间的相位差仍为120°,它们比3个相电压各超前30°。星形连接有一个公共点(接线图中的点n),称为中性点。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等于相电压,而且 3个电源形成一个回路,只有当三相电源对称并连接正确时(此时妧a+妧b+妧c=0)才能保证电源内部没有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