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系列PLC能否扩展以太网通信模块

楼主(2016-07-13):
我现在有几台机都是MN系列的PLC,想做个联机,监控几台机的状态,我看资料讲只有MC系列的才支持扩展以太网模块,不知道这个资料是不是准确的,求大神解答。。。

另如果不能扩展以太网模块,那还有其他联机方式吗???

网友A:
如果是模块的话,MA系列因为没有左侧扩展,所以不能加,但MN有左侧扩展,所以是可以的。你的哪个资料说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模块的话,MA系列因为没有左侧扩展,所以不能加,...

永宏编程手册-高级应用篇讲的,不确定是不是老版资料。

那现在我的MN系列因为有加通讯板CB25,那还能扩展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是模块的话...

你加的是通讯板而已,又不是模块,那肯定还能扩展模块啊,关键是你要扩展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模块的话,MA系列因为没有左侧扩展,所以不能加,...

永宏编程手册2-高级应用篇,不知道那资料是不是老版的。

那现在我的MN系列已经装有通讯板CB25,那还能扩展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是模块的话...

,都说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网络有问题,回了两次,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几台机联机,但距离比较远,100米左右,那用485通讯和以太网通讯哪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个人感觉都可以用,485通讯比较便宜,想好点就用以太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