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接线的安全分析

楼主(2016-07-13):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接人大量的测量仪表、继电保护装置等低压设备,若电压互感器的绝缘破坏,安全系数降低,一次侧高电压窜入二次设备侧,将直接关系到这些设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因此对电压互感器应有必要的安全防范保护措施。电压互感器外壳接地、一次侧经隔离开关接人电网、接人高压熔断器、二次侧接地和装设自动空气开关或者熔断器都属于电压互感器的安全要求,下面将逐一进行讲解。

    (1)外壳接地。电压互感器的外壳接地是为了防止地电位升高,以免造成损坏二次绝缘,甚至造成重大事故。电压互感器的外壳接地一般采用从底座引下两根接地线分别接在接地网的不同点。

    (2)一次侧隔离开关。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经隔离开关接人电网,是为了检修方便以及故障时可以及时切除。

    (3)一次侧高压熔断器。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电压互感器一次侧均装设有高压熔断器,在互感器发生内部故障时能自动熔断,以保护电压互感器本体。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压互感器均不装设高压熔断器。这是因为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熔断器制造比较困难,而且高压配电装置可靠性较高、故障较少的缘故。

    (4)二次侧自动空气开关或者熔断器。电压互感器二次侧须装设自动空气开关或者熔断器。在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发生短路或者其他故障时,相应的自动空气开关能够自动跳闸(或者熔断器熔断),迅速将故障部分切除。

    剩余电压绕组以及中性线上不装设自动空气开关或者熔断器。剩余电压绕组正常时两端无电压,无法监视断路器的完好性。中性线上不装设自动空气开关或熔断器是为了防止熔丝熔断或者接触不良导致断线闭锁失灵。

    电压互感器二次保护设备应满足的要求有:①电压回路最大负荷时不动作;②电压回路单相接地或者相间短路时动作;③动作速度要足够快,在短路过程中和切除后反应电压下降的继电保护不误动;④电压回路保护动作后出现电压回路断线应有预告信号。

    快速熔断器作为保护设备的特点有:①简单;②满足悬着性及快速性要求;③报警信号需要在继保回路中实现。自动空气开关作为保护设备的特点有:①三相同时切除,防止缺相运行;②利用自动空气开关的辅助触点,在断开电压回路的同时也切断有关继保的正电源,防止保护装置误动,或由辅助触点发断线信号。

    电压回路采用哪种保护形式,主要取决于所接继保和自动装置的特性。一般认为,当电压回路故障不会引起继保、自动装置误动的,首先采用简单方便的熔断器,否则采用自动空气开关。但是为了提高可靠性,现在二次回路的保护设备一般均采用自动空气开关。

    (5)二次回路的接地。电压互感器一次侧接于高压电网,如果在运行中电压互感器的绝缘在运行电压或者过电压下发生击穿,那么高电压将窜人二次回路,这样除了会使额定电压只有100V的二次回路的仪表等电气设备损坏外,还会威胁到电气运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为了保障二次设备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要求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必须要有一点接地。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有且只能有一个接地点。如果有两点接地,则当系统接地故障时,地电网各点有压差,两接地点之间有电流,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上会产生压降,这会影响到二次电压的准确性,严重时还会影响到保护动作的准确性。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的接地方式主要有中性点接地和B相接地两种。中性点接地主要应用于三台单相电压互感器星接,其特点为接线简单、能获得线电压和相电压、接线功能齐全等。B相接地主要用于小电流接地系统中采用两台单相电压互感器Vv接线时,其主要特点有:①采用线电压同步时,B相接地能够简化同步回路接线;②不能测相电压,不能接绝缘监视仪表;③星接电压互感器中性点应通过击穿熔断器接地。在反事故措施中已经明确要求取消B相接地方式。110500kV变电站各电压等级电压互感器应统一采用同一种接地方式,推荐采用中性点接地。

    对电压互感器二次接地的要求是:对中性点直接接地电力网的电压互感器,如果当某台电压互感器与其他电压互感器有直接的电气联系时,这两组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公用一个零相电压小母线(YMN),并在保护室一点接地。当电压互感器离保护室较远,站内一次系统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主控室与电压互感器安装处电位差较大,为了电压互感器的安全起见,应在配电装置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中性点处加放放电间隙或者避雷器。对于其他使用条件的电压互感器,则在每组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中性点各自直接接地。

网友A:
高压二次线工作要细心

网友B:
高压的搞不好就完了!我最怕进高压配电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