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6-07-13):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为什么X6导通后,Y0没有脉冲输出的?监视值显示为OFF。

网友A:
数量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太少了吧………………

什么太少了?能详细说说么?谢谢?

网友B:
输出脉冲不能用ON OFF来监视的

网友C(2016-08-16):
10000的频率看不见的。。。你把频率调低点就看到了

网友D:
接个步进试试,监控看不出的?

网友E:
plc未运行。

网友F(2018-03-19):
频率看不见的

网友G(2018-07-04):
改用32位寄存器试一下!

网友H:
路过看看,看上去给力

网友I(2019-12-13):
可以查看32位D8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