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3D安装布局市,电器件能否旋转90°

楼主(2016-07-13):
安装板上的电器件能否旋转90°放置

网友A:
强电的就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电的就不行吧!!!!!

上图是一个小型断路器的3D宏,我如何把它旋转90°

网友B:
可以旋转90度,只不过操作没那么方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旋转90度,只不过操作没那么方便而已

请教如何旋转,以及如何送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以旋转90度,只不过操作没...

导轨上下2边都一样,只是你那断路器调一个方向而已,但接线的进线方式也跟着改变了(例如:按你上图的接线方式是左边电源进线,右边电源出线)。

至于如何送分确实不太清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我就想知道断路器如何调方向,这个3D宏是从西门子官网下的,全是这个方向,我晕啊。不但方向反了,正反也不对。图中是安装板的正面,可显示的是断路器的反面,我不知所措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电器元件都是不推荐旋转放置的。

你的安装控件很小么,必须要旋转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电器元件都是不推荐旋转放置的。你的安装控件...

 是下载的3D宏文件自身反了,我需要旋转90°放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owever1241  一般情况下 ...

不好意思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UG软件把stp文件打开,修正3D文件,方向以及基准面,然后重新导入EPLAN,没有问题了。

EPLAN软件中,我没有找到更改的方法。

网友(2016-09-03):
只要不是有要求散热的都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UG软件把stp文件打开,修正3D文件,方向以及基准面,然后重新导入EPLAN,没有问题了。EPLAN软件中,我没有找到更改的方法。

可以旋转的,  你这个需要重新定义一下防止区

网友E:
这个可以旋转,任意角度

网友F(2018-03-02):
eplan建立宏的时候不是可以修改吗?还有个绕轴旋转的选项,具体看教程

网友G(2020-07-24):
各位大神,我咨询下自动布线,门上的按钮,信号灯规划了布线路径还是乱飞如何解决

网友H(2021-03-05):
在做宏的时候,安装面放置完成,有个旋转。点击之后键盘输入180 回车

网友I(2023-07-06):
引用 网友H:
在做宏的时候,安装面放置完成,有个旋转。点击之后键盘输入180 回车...



正解!输入之前没有输入框,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