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体加热 — — 温度串级控制的优缺点

楼主(2016-07-13):
请高手点评下温度串级控制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A:
呵呵。。。

为什么要用温度串级内?

串级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搞明白后,其优缺点也就知道了。

楼主:
回答的好啊,滴水不漏,但有好像什么也没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答的好啊,滴水不漏,但有好像什么也没讲

嘿嘿……

就是不知道,楼上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