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转速低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6-07-13):
    1、电源电压太低,应检查,找出原因。

    2、笼型转子导条断裂或脱焊,应检查并修理断条。

    3、定子绕组错将三角形接法接成星形,应检查改正接法。

    4、负载过大,应减少负载或加大电动机功率。

    5、轴承磨损过大,造成定、转子相擦,相当于负载增大,若仍带满载运行,就迫使转速下降。应进行修理或更换。

    6、绕线型转子一相绕组断路。这时转速只有额定转速的一半。应检查转子三相绕组是否断路或接线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