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24v电源需要接地吗?

楼主(2016-07-13):
机柜24v电源需要接地吗?

接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需要接地啊,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

网友B:
需要,作用是抗干扰

楼主:
24v 还存在安全吗?

引用 网友A:
需要接地啊,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

楼主:
如果负不接地 会受到干扰?

那浮空供电不是很容易受到干扰了。

引用 网友B:
需要,作用是抗干扰

网友C:
其实一二楼的回答也是很多我们这些新人的认识,还请楼主解答

网友D:
当然需要了,

1、提高设备安全系数;

2、抗干扰 ;

网友E:
24V电源负极接地可以消除共模电压,防止干扰。

网友:
如果机柜接地好的话,无所谓

网友F:
24V接地叫工作地。

主要目的是保持电源的参考点位的恒定,以此确保供电电压的稳定性,如同交流电中的三相四线制的原理。

 不过24V负极接地有一个弊端,一旦现场仪表在拆卸或维护中正负短路时,岂会造成整个系统电源丢失,所以其需要每一路配备保险,既保证安全又方便维护维修。

网友G:
可以不用,主要看现场干扰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