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特殊寄存器疑问

楼主(2016-07-13):
AH20MC-5A运动模块的特殊寄存器SR1072,当Bit 0-3 数值为2 时表示下达伺服启动,当Bit 0-3 数值为1 时表示下达伺服关闭。

数值为2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设置啊?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是读取回来的数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读取回来的数值吧

BIT0~3四个位,怎么用2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读取回来的数值吧

伺服的连线状态为Servo OFF 状态下,可对此伺服做启动与关闭的动作。动作流程如下:

1. 由SR1072(SR1172,SR1272…)的Bit 0-3 数值为1 时表示下达伺服关闭,Bit 0-3 数

值为2 时表示下达伺服启动。

2. 下达命令完成后可利用SR1073(SR1173,SR1273…)的Bit0-3 来确认该伺服已经为

启动状态。

SR1072下达命令,SR1073才是读取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