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的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6-07-13):
   有关于一个 S7 200 的二路模拟量 输入电流信号  要接入500欧姆的电阻,那现在的两路4-20MA的信号  一路是两线制  一路是四线制  ,这两路不同的电流信号能接入    224xp的两路模拟量输入吗?

网友A:
可以这样接

网友B:
好久不见了。。。。。。。。阿水???四线制什么意思??就是单独供电???可以。。。单独供电的,你光把电流信号接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