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又遇到计量不准的难题

楼主(2016-07-13):
电力计量三相四线380V总表是200/5互感器,

下设2台同样三相四线分表1:1倍率80A,数字总是对不住!

网友A:
现在的电度表差异太大,计量不准大部分都是电度表的问题。

网友B:
找两块同一厂家的表试试

网友C:
计量不准 ,不交电费。

网友D:
相差不大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相差太大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E:
是不是误差很大,用两个钳形表。总表同输出线,主线钳一个再电流互感器钳一个,比例40:1,看误差多少?一般总有些误差但不应超2%。现在的电子电表不像以前的有功功率机械电表,都是视在功率表都算进去了而且都有误差,显示的用电数与供电局网络抄表数有误差,电表计数器是机械的又有惯性所以误差。根本就和分支电表对不起来。总表总是多于分表的总和。如有电力电容器在总表下方更不可思议!都给计算进去了。

注意了电费一定要交,不然供电局停你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