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如何连接逻辑引脚

楼主(2016-07-13):
上图;如何让and的引脚连接到另一条程序的HHAlarm,总是出错

楼主:
第2张图点OK就会出现第一张的报警框

网友A(2017-04-23):
报警意思是说找不到该参数,请返回参数选择框继续选择。。。。

网友B(2019-08-12):
需要学习,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C(2021-02-01):
好像有个连接的地方然后双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