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内质量较好的中间继电器、熔断器、断路器、按钮、指示灯品牌

楼主(2016-07-13):
求国内质量较好的中间继电器、熔断器、断路器、按钮开关、直流开关电源,指示灯品牌,网上天花烂坠,用国外的又不太便宜,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兄弟一分钱 一分货,选择贵的有优势

网友B:
国内正泰吧,用的还行;

网友C:
只要不买假冒的,一般都能用住

网友D:
正泰,德力西,二工。

网友E:
可以使用台湾欣大继电器,定位在国产和国外品牌之间,性价比不错。

网友F:
现在国内低压电器市场价格竞争非常惨烈,早没有暴利了,国内质量好的低压电气,价格保准不比施**,西**,A**,富*价格低。

想要低价,低质不可避免。

按预算选品牌就可以了,不用刻意选什么国产不国产,那些外资品牌也都是在中国生产的,用他们同样是爱国的表现。

低压电气市场 “没有便宜的好货”!

这个观点也可推广到整个 工控 领域。

网友G:
我们控制柜客户没有特殊要求用的都是正泰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正泰,德力西,二工。

二工 的牌子在我们这边很少

引用 网友D:
正泰,德力西,二工。

网友I(2018-11-19):
上海友邦在按钮指示灯还有中间继电器做的不错,可咨询(吴经理)13816350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