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MC可读行程气缸的使用

楼主(2016-07-13):
请教各位大神

   请问SMC可读行程气缸可以直接接到SMART200PLC上吗,还是需要先接入专用计数器,然后由专用计数器的输出端给PLC信号?

   现在我需要测量工件的厚度,PLC为SMART200,要如何实现数据的读取?是类似编码器吗?

网友A:
你把现场的气缸反馈信号变成模拟量电流信号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B:
有这种类型气缸吗?能否推荐一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类型气缸吗?能否推荐一下型号?

有的SMC

网友C:
你首先看看可读气缸的精度符合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看看可读气缸的精度符合不符合要求,

精度为0.1mm/脉冲

楼主:
有哪位大神有相关使用经验的。给小弟传授下!!!!谢谢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神有相关使用经验的。给小弟传授下!!!!谢谢 !!!

网友E(2016-09-06):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代码啊,新手刚学这个

网友F:
这种能达到精度要求吗?时间久了空气压缩了,精度能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