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m232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6-07-14):
急求。现在一西门子em232输出模拟量不稳定。怎能办

网友A:
输出不稳定是程序的问题吧,检查一下程序内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考虑是不是受到干扰了,还有就是在线看看输出是不是也不稳定

网友C:
是不是模拟量传输的距离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是不是受到干扰了,还有就是在线看看输出是不是也不稳定

是受到干扰了。但是解决不了。最后把pe线摘了就好了。还没搞懂

网友D:
输出是稳定的,传输过程受到干扰吧!导致接受方采样信号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是稳定的,传输过程受到干扰吧!导致接受方采样信号不稳定

输出就不稳定。传输都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稳定是程序的问题吧,检查一下程序内输出是否正常。

跟程序没关系。原来的设备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模拟量传输的距离太长

单试都不行。不传输。

网友E(2018-08-15):
EM232输出模拟量,通常接线方法是输出端到接收端信号连接, 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到仪表地上,EM232模块上的PE线就属于仪表地,把PE线摘了就好了,是否 不是把PE接到屏蔽层,而是和模拟信号地接到一起了。

网友F:
借鉴学习下,希望是干货!!谢谢分享

网友G:
还是不错的,资料比较全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