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 发光二极管接直流24V,要加限流电阻吗?怎么来的?

楼主(2016-07-14):
DC24V 发光二极管接直流24V,要加限流电阻吗?怎么来的?

楼主:
就是这种DC24V 发光二极管,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下

网友A:
不用,指示灯本身已经有限流电阻了。

楼主:
哦  谢谢好人,祝好人万事顺利,财源滚滚来!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直接接,中间继电器用一个倒是挺好的

网友C:
你买的这个现成的就不用加了,因为里边有限流电阻。如果是你自制的需要加限流电阻,建议采用1k电阻。

网友D:
本身已经有.     DDD

网友E:
指示灯用LED通过的电流约5mA,如果希望亮点,就按10mA算,串联的电阻应该在4.7K-2.2K之间选。

用1K电阻太小了,LED通过20mA电流影响寿命。

网友F:
这个应该已经集成电阻了,不需要额外配电阻了。

网友G: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