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磁力泵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6-07-14):
1、不锈钢磁力泵扬程不足。
    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有:输送介质内有空气,叶轮损坏,转速不够,输送液体的比重过大,流量过大。
2、不锈钢磁力泵流量不足。
    造成流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有:叶轮损坏,转速不够,扬程过高,管内有杂物堵塞等。
3、泵轴折断。
    磁力泵的泵轴采用的材料是99%的氧化铝陶瓷,泵轴折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泵空运转,轴承干磨而将轴扭断。拆开泵检查时可看到轴承已磨损严重预防泵折断的主要办法是避免泵的空运转。
4、不锈钢磁力泵轴承损坏。
    CQB磁力泵的轴承采用的材料是高密度碳,如遇泵断水或泵内有杂质,就会造成轴承的损坏。圆筒形联轴器内外磁转子间的同轴度要求若得不到保证,也会直接影响轴承的寿命。
5、不锈钢磁力泵打不出液体。
    泵不出液体是泵最易出现的故障,其原因也较多。首先应检查泵的吸入管路是否有漏气的地方,检查吸入管内空气是否排出,泵内灌注的液体量是否足够,吸入管内是否有杂物堵塞,还应检查泵是否反转(尤其是在换过电机后或供电线路检修过后),还应注意泵的吸上高度是否太高。通过以上检查若仍不能解决,可将泵拆开检查,看泵轴是否折断,还应检查泵的动环、静环是否完好,整个转子可否少量轴向移动。若轴向移动困难,可检查碳轴承是否与泵轴结合的过于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泵修了几遍查不出问题,应注意联轴器的工作是否正常。轴承、内磁转子和隔套在运行中都会产生热量,这将使工作温度升高,一方面使传递的功率下降,另一方面对输送易汽化液体的泵会产生很大的麻烦。磁钢传递的功率随温度的升高是一条连续下降的曲线,通常,在磁钢工作极限温度以下,其传递能力的下降是可逆的,而在极限温度以上则是不可逆的,即磁钢冷却后,丧失的传递能力再也不能恢复。特殊情况下在磁力联轴器出现滑脱(失步)时,隔套中的涡流热量会急剧增长,温度急剧上升,如不及时处理,会引起磁钢退磁,使磁力联轴器失效。因此磁力泵应设计可靠的冷却系统。对不易汽化的介质,冷却循环系统一般由叶轮出口或泵出口引出液流,经轴承和磁传动部分回到吸入口,对易汽化的介质,应增加换热器或将液流引到泵外的贮罐,避免热量回到吸入口,对有固体杂质或铁磁性杂质的介质,应考虑过滤,对高温介质,则应考虑冷却,以保证磁力联轴器不超过工作极限温度。
    在考虑转速是否够时,先要检查电机本身的转速是否正常,可用转速计进行测量,在电机转速正常的情况下,可考虑是否出现磁力联轴器的滑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