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怎么用GX Developer与Q系列PLC通讯

楼主(2016-07-14):
本人用的win10系统,三菱软件都能下载用,也能打开程序,但就是与PLC通讯没驱动,找也没找到,是只能再装个用win7 32位系统用了吗?

网友A:
估计10的系统用不了,换系统吧

网友B:
升级你的GX Developer软件至V8.119Z,GX Works2软件至V1.545T,GX Works3软件至1.026W,这些版本将对Win10系统提供支持。

网友C:
你试试老的驱动程序,貌似只有一种驱动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老的驱动程序,貌似只有一种驱动能用

谢谢,能明确是哪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你的GX Developer软件至V8.119Z,...

我是不能通讯,貌似找不到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升级你的GX Deve...

新版软件新版驱动,支持Win10的软件提供支持Win10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哦哦。我去试下。。谢谢!

网友D(2017-02-11):
楼主用的什么电缆,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