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电流多大怎么选择?

楼主(2016-07-14):
开关电源的电流多大怎么选择?哪位大侠帮忙指教一下

楼主:
开关电源的电流多大怎么选择?哪位大侠帮忙指教一下 补充:麻烦举个例子

楼主:
输出计算

 因开关电源工作效率高,一般可达到80%以上,故在其输出电流的选择上,应准确测量或最大吸收计算用电设备电流,以使被选用的开关电源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通常输出计算公式为:Is=KIf

    式中:Is—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

               If—用电设备的最大吸收电流;

              K—裕量系数,一般取1.5~1.8;

最大吸收计算用电设备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简单的来说 就看的设备在运行时 估算一下  需要同时运行的需要用电开关电源供电的电气部品的电流值有多大了  就比如 你一台设备有三个步进电机  确定每个步进电机工作电流大小 假如是4A  就看三个步进电机每次会不会一起动作  如果只有两个一起动作 电流在8A左右 然后稍微选大一点选个10A左右就行了  一般电流值尽量选大一点这样开关电源的试用寿命才长一些

网友B:
一般参考额定电流的1.2-1.5倍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计算 因开关电源工作效率高,一般可达到80%以上,故在其输出电流的选择上,应准确测量或最大吸收计算用电设备电流,以使被选用的开关电源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通常输出计算公式为:Is=KIf    式中:Is—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               If—用电设备的最大吸收电流;              K—裕量系数,一般取1.5~1.8;最大吸收计算用电设备电流怎么计算?

这个公式,三个参数,二个已知,求另一个,不是难事吧

网友D:
最大吸收计算用电设备电流”什么术语?不懂。

用电器的最大电流?1.5-1.8从何而来?

开关电源功率与价格不成正比,选择时大点选也不多花几个钱,而且开关电源功率余量大时发热量小,效率高,更可靠。比如PLC和外围电路总电流约2A,我绝不选50W或80W电源,我一定选100W电源。

不是所有设计都要有公式计算的,经验是主要的。

网友E:
这个根据负载来推断,要是预算允许尽量留大点余量。

网友F:
根据负载耗电量再考虑一定余量即可,再就是输入电压及输出电压,功率等

网友G:
成批量使用的时候考虑代价问题.但一两个控制柜用的,我要么是100W,要么是250W的,我也就这两种备货。。。。。。

网友H:
余量留大点就行了,没什么的

网友I:
根据你所带负载的总负荷来计算,然后在加上适当的预量。

网友J:
根据你带的东西决定,比如一个电磁继电器多少电流,液压电磁阀多少电流等,还要有一定预留等

网友K(2017-08-18):
先算出你项目的总功率,然后才能选啊!!!

网友L(2018-04-07):
不明白五楼说的 回去好好补补知识